[求助] 关于全差分运放的stb仿真

楼主(2022-04-09):
全差分运放的stb仿真是这样接法吗?但是仿真出来不太对,求教www

网友A:
反馈环路在哪里?probe要插到环路上,能把差模和共模反馈都断开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环路在哪里?probe要插到环路上,能把差模和共模反馈都断开的位置

因为我有个输出级,所以在这个symbol这里应该可能只断开了差模,你的意思是要在电路内部在共模那断开一个,在输出那再断开一下吗?我用的是diffstbprobe。电路内部的共模反馈只用于第一级输出那,第二级的共源输出应该不用再用一个共模反馈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有个输出级,所以在这个symbol这里应该可能只断开了差模,你的意思是要在电路内部在共模那断开一个 ...

diffstbprobe和cmdmprobe用法实际上是相同的,无非前者在stb或pstb仿真设置里选择差分或共模,后者在器件上用-1或1来设置差分或共模。关键还在于断开环路插入probe的位置有否问题,不知道你的op_CMFB内部是怎么连接的,如果仅仅仿真差模反馈的话只要从差分输出到差分反馈点之间的所有反馈断开并插入probe器件并设置为差分模式即可,另外就是电路DC设置要正确才行,别的应该也没什么了,本身不是很难的问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ffstbprobe和cmdmprobe用法实际上是相同的,无非前者在stb或pstb仿真设置里选择差分或共模,后者在器件 ...

好的!谢谢你!!

网友B(2024-12-03):
我的天,仿真的一模一样,我也是这样的两条直线,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2025-04-02):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仿真的一模一样,我也是这样的两条直线,找到原因了吗

同问,请问大佬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