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综合和PR阶段的uncertainty

楼主(2022-04-09):
想请教下,关于综合和后端的uncertainty问题,一般综合时预留留周期的多少?在pr的place一般设置多少?place时的uncertainty是否小于综合时的?

网友:
看前瑞有留嗎?有的話不用沒有的話卡一些

网友A:
前端裕量越多,后端越好做。place裕量多,cts,route越好做。PR裕量多,STA就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端裕量越多,后端越好做。place裕量多,cts,route越好做。PR裕量多,STA就好做 ...

请教前辈,一般在DCG时会留周期的多少百分比的marg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前辈,一般在DCG时会留周期的多少百分比的margin?

DCG是哪个阶段???综合的时候一般10%左右,要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G是哪个阶段???综合的时候一般10%左右,要看情况

DC是普通综合,DCG是带物理信息的综合,物理综合,你们是普通综合吗?留10%

网友:
引用 楼主:
DC是普通综合,DCG是带物理信息的综合,物理综合,你们是普通综合吗?留10%
...

嗯,普通综合,DCG有什么特别的吗?和普通综合有啥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