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有没有大佬知道这种尾电流用两之路的运放相关推导

楼主(2022-04-09):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种尾电流用两条支路的运放相关推导、资料。
这种设计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A:
用两条尾电流只是因为他要加source degeneration。不用两条也不好加啊,放两个电阻中间?那样电流就要流过电阻,你的swing就会极大的受限。这样接电阻不会有共模电流流过,但差分电流会流过,从而起到source degeneration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条尾电流只是因为他要加source degeneration。不用两条也不好加啊,放两个电阻中间?那样电流就要流过 ...

正解!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