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课本的辅助定理证明

楼主(2022-04-10):
请问 拉扎维课本的这个lemma的证明,为什么ZS处的噪声电流源和MOS管的噪声电流源大小相等呢?

网友(2025-03-20):
因为这里实际上只有一个电流源,那就是In,In向MOS管和下面的电阻进行分流,可以被分配的电流就有且只有In

网友:
拉扎维书上图7.56中也应用了这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