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mentorKG2021版本生成license报错,Error: Cannot overwrite

楼主(2022-04-10):
使用mentorKG2021版本生成license报错如下:

Mentor Graphics MGCLD License KeyGen V13.10.40                                                                                                    ?022 by Team EFA (Eda For All).                                                                                                    Error: Cannot overwrite C:\Users\whuaz\AppData\Local\Temp\LICENSE.TMP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No package files found...

希望大家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大佬,能分享下这个mentor工具吗?

网友(2022-07-01):
论坛里也找不到2021版本啊

网友A(2022-08-08):
是只要生成linux可用的lic吗?
1、去linux的产品安装目录搜索“mgc.pkginfo”
2、把搜索到的“mgc.pkginfo”放在Windows系统的任意目录
3、命令行运行  MentorKG.exe,加上-path参数,路径指向“mgc.pkginfo”的存放路径,示例:MentorKG.exe -patch c:\mentor -h e4434b2f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只要生成linux可用的lic吗?
1、去linux的产品安装目录搜索“mgc.pkginfo”
2、把搜索到的“mgc.pkginfo ...

大佬   这个新工具论坛里搜索到了的嘛?可以分享或交换嘛?

网友(2023-01-12):
请做参考

网友(2023-04-15):
绑mac的还是non-node lock的?

网友(2023-11-14):
引用 网友A:
是只要生成linux可用的lic吗?
1、去linux的产品安装目录搜索“mgc.pkginfo”
2、把搜索到的“mgc.pkginfo ...

感谢

网友(2024-05-14):
管理员运行MentorKG.exe不带参考,会生成LICENSE.txt ,只要生成了大概600多K,也可以运行%temp%删除里面文件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