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tcl中如何抓最后一个反斜线的内容

楼主(2022-04-10):
请教,在tcl中,如果一个reg的名字是A/B/uu_reg_2_, D/C/aa_reg_2_,类似这种reg有很多,我怎么能得到最后一个/反斜线后面的内容?

网友:
试试用split分开字符

网友A:
file tail D/C/aa_reg_2_

网友:
set reg “A/B/uu_reg_2_”
puts [lindex [split $reg "/"]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 tail D/C/aa_reg_2_

请教前辈,d/c/e ,file tail 可以获得c吗?倒数第二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前辈,d/c/e ,file tail 可以获得c吗?倒数第二个

再套一层file tail应该就行了。

楼主(2022-06-15):
引用 网友A:
再套一层file tail应该就行了。

前辈请教下,我如果想得到/a/b/c/d中的/a/b可以怎么做?

网友:
cut也可以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请教下,我如果想得到/a/b/c/d中的/a/b可以怎么做?

套2个file dir,应该就行了。

  1. set trim_string [file dir [file dir /a/b/c/d]]

网友:
用cut -d "/" -f 3 然后写到某个文件中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