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中EM仿真参考地设置问题

楼主(2022-04-10):
学生党,在做ADS中的EM仿真时对参考地的设置问题存在疑问,想请教一下参考地设置时一般是如何考虑的呢?如果芯片上有大面积的高层金属做参考地的话,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会用这个高层金属做理想参考地。另外如果信号传输线的上下层都有大面积的金属参考地,这个时候要怎么设置参考地比较合理呢?问题比较多,可以有偿交流哈。

网友:
一般怎么符合实际怎么来

网友:
也可以直接在在高层地和底层地同时打上port,地平面设置为implicit,然后导出s参数在电路仿真中将地平面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