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下三极管的连接问题

楼主(2022-04-10):
上图是过温电路中检测模块,Q1与Q2连接方式是串联还是并联?这样做的好处是啥,求大佬们解答一下。

网友A:
Q1,Q2的VBE串联,小面积下提高delta VBE,参见Paul.Gray bandgap 相关章节。

网友:
增大温度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Q2的VBE串联,小面积下提高delta VBE,参见Paul.Gray bandgap 相关章节。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