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在用cadence virtuso仿真的时候有没遇到这种问题

楼主(2022-04-10):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WARNING (SFE-884): "/home/IC/Desktop/Project/lib/SMIC180/SPDK18MSE_1833_OA_CDS_V1.11_4/smic18mse_1833_1P6M_5Ia_1TMa1_MIM10_oa_cds_2019_01_15_v1.11_4/smic18mmrf/../models/spectre/ms018_enhanced_v1p11_spe.lib" 27: The option 'gmin' is deleted because it is redefined at 'input.scs':line '76'.

请问这个要怎么修改啊

网友A:
你看下软件设置里的gmin,默认值好像是1E-12,是不是pdk或者model里面重新设置了这个值,可能会影响仿真结果。个人感觉就是有两个地方这两个值不一致。

网友B:
option->analog->gmin 这里的设置和PDK的设置应该是冲突了,部分PDK天然就带gmin,我的建议是不用管这个w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tion->analog->gmin 这里的设置和PDK的设置应该是冲突了,部分PDK天然就带gmin,我的建议是不用管这个war ...

好滴,谢谢

楼主:
还有没大佬给个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软件设置里的gmin,默认值好像是1E-12,是不是pdk或者model里面重新设置了这个值,可能会影响仿真结 ...

我看了,这个AEDL-SIMULATION里面有设置一个1E-12。PDK还设置了1E-14和1E-16,那这样的话我们要用那个值啊是1E-14还是1E-16或者1E-12??要改的话是不是只要统一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这个AEDL-SIMULATION里面有设置一个1E-12。PDK还设置了1E-14和1E-16,那这样的话我们要用那个值 ...

看你的精度需求,比如仿真漏电流,那就越小越好。按理说这个设置是最后调用的一个为准。我不清楚最后以哪个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精度需求,比如仿真漏电流,那就越小越好。按理说这个设置是最后调用的一个为准。我不清楚最后以哪 ...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精度需求,比如仿真漏电流,那就越小越好。按理说这个设置是最后调用的一个为准。我不清楚最后以哪 ...

那这么说的话系统会直接调用最后一个值,这种错误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无视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么说的话系统会直接调用最后一个值,这种错误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无视咯
...

一般warning除非是特别离谱的,我都无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