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带隙基准电路时如何根据要求分配电流带宽等指标

楼主(2022-04-10):
小弟想设计一款OP控制的电压模带隙基准,指标要求如下。请问大佬如何分析这个指标,确定各个模块分得到的电流?如何确定OP的设计指标?不知道从哪些角度进行考虑

网友:
这个指标太粗略了,无法确定OP的指标。比如PSRR < -40dB,只能确定OP的直流增益需求,其他频率呢?你可以先搞一个带宽500K,增益80dB放入环路中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