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变换器的最大负载电流

楼主(2022-04-10):
请问DC-DC变换器的最大负载电流怎么确定,这个是在设计前考虑的吗?最大负载电流是基于什么因素考量的,或者说DC-DC的什么因素限制了最大负载电流。请大家指点一二,先谢过大家了,这个问题困扰我挺久了。

网友A:
电源的供电能力受限于最薄弱的环节,多数是电感, 电容, FET, 或IC。  最大电流一般受限于电感电流的峰值, 峰值过高会导致电感饱和, 电流会非线性上升直至触发保护, 或击穿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供电能力受限于最薄弱的环节,多数是电感, 电容, FET, 或IC。  最大电流一般受限于电感电流的峰值 ...

我明白了,非常感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