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全差分运算放大器每一级都要有共模反馈吗?

楼主(2022-04-10):
各位大侠,想问下两级全差分运算放大器,第一级是全差分的折叠共源共栅(这里加了个共模反馈),第二级是共源的差分输出,第二级这里的差分输出需要共模反馈吗?

网友A:
对于多级放大器来说,其实两种做法都有人做,但对于两级放大器来说,大多数人还是用single CMFB loop。给你看几篇文章吧,可以深入的了解一下

网友B:
不同的结构需要的cmfb不一样,你这个可以只做一个输出到第一级的cmfb,不过要注意CM环路的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多级放大器来说,其实两种做法都有人做,但对于两级放大器来说,大多数人还是用single CMFB loop。给你 ...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结构需要的cmfb不一样,你这个可以只做一个输出到第一级的cmfb,不过要注意CM环路的稳定。 ...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多级放大器来说,其实两种做法都有人做,但对于两级放大器来说,大多数人还是用single CMFB loop。给你 ...

网友:
我看文章第二级好像都加了共模反馈,应该五管OTA就行吧?第一级貌似很多文章用交叉耦合作共模反馈。收藏等大佬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多级放大器来说,其实两种做法都有人做,但对于两级放大器来说,大多数人还是用single CMFB loop。给你 ...

看看呢

网友(2024-05-12):
引用 网友A:
对于多级放大器来说,其实两种做法都有人做,但对于两级放大器来说,大多数人还是用single CMFB loop。给你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