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startup电路求助

楼主(2022-04-10):
大佬们,我这个bandgap的startup电路是什么工作原理啊,它是怎么启动电路的哇!附论文。

网友A:
假设电路不工作,那么M01,M02,M03的gate都在高电压,M03没电流,M04会将M05,M06的gate拉低,M06即会向M08-M09电流镜灌电流,从而error amplifier被开启;M05也会向M13的gate灌电流,电压升高,从而保证电流都流向M12,这样放大器输出会把M01,M02,M03的电压拉低,电路完成启动。M03的size需要保证启动后能将M05,M06的gate电压拉到足够高,M05,M06关闭,电路进入正常状态。

网友:
楼上分析的很对,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电路不工作,那么M01,M02,M03的gate都在高电压,M03没电流,M04会将M05,M06的gate拉低,M06即会向M0 ...

嗯嗯,谢谢大神了,我昨天已经想通了,但是电路受电源电压影响几乎是100%,受电源影响非常大

楼主:
电路图上传失败了,再传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