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sim中的Attenuation表示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2022-04-11):
请问下诸位有经验的朋友PLLsim中的Attenuation这个选项中的衰减数字表示的是什么含义,这个默认取值是怎么得来的,对计算结果有什么影响。新人入门,谢谢大家!

网友A:
filter 对 Ref Freq 的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ter 对 Ref Freq 的衰减

多谢前辈指导!

网友B(2023-02-27):
引用 网友A:
filter 对 Ref Freq 的衰减

请问前辈,对Ref Freq的衰减具体指什么呢?对电路的参考杂散和小数杂散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前辈,对Ref Freq的衰减具体指什么呢?对电路的参考杂散和小数杂散有什么影响吗
...

就是降低参考杂散啊

网友:
前辈那小数杂散一般需要怎么设计环路滤波器才降得最低呢?

网友:
hello,这个pllsim软件可以分享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