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压自举开关各个管子的尺寸该如何设计

楼主(2022-04-11):
主采样管的尺寸由设计的电阻大小去得到,那其他的管子的尺寸该如何判断呢?有大佬有详细的解释吗,看很多论文都没提到过。
有看到过说自举开关中管子尺寸的确定,主要考虑速度和精度的折中。M6和M10,对负载端的上升时间有很大影响,可以选取适当大点的宽长比来得到较短的上升时间。M8和M9,影响负载的下降时间,也要适当选择。最关键的是开关管的尺寸,大小要合适,太小会使建立精度误差增大,太大又引入大的寄生电容。

楼主:
顶顶顶 大佬们帮忙看看

网友A:
这图是哪本书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是哪本书上面的

挺多论文都看得到 也没具体记在哪里

网友B:
Razavi的分析,希望对你有帮助

[Razavi] The design of a boostrapped circuit.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zavi的分析,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大佬 !!

网友C(2024-09-23):
同分享一个拉神的哈哈,这个从最基础的MOS开关一步步推导出了常见的自举开关结构,很适合入门

网友(2025-01-16):
引用 网友C:
同分享一个拉神的哈哈,这个从最基础的MOS开关一步步推导出了常见的自举开关结构,很适合入门 ...

只适合上极板采样吧,下级板没法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