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级输入比较器&放大器资料求助

楼主(2022-04-11):
源级输入比较器&放大器资料求助

网友:
这不就是电流比较器吗?和该结构的电压比较器原理一致吧

网友A:
这是共栅级输入比较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共栅级输入比较器吧?

是的

网友:
主要用来处理宽共模输入范围的,没什么特殊

网友B:
电流采样么这是,用来做电流限制的吧?

网友:
输入差分对是否需要考虑衬偏效应,offset,以及做热阱处理。望大佬们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采样么这是,用来做电流限制的吧?

Boost中的过零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