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XL直接导出了我制作的pecll的Layout?

楼主(2022-04-11):
原厂给的PDK是不行的,不随管子的参数生成Layout,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PECLL,该如何将做呢?我记得这一功能是有的,求高人指点

网友:
你把你PDK的路径换了,把里面对饮修改的layout 换成你自己的layout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23-05-23):
XL调管子的时候会出来一个physConfig,你把那个对应的cell都改成你库里的就行了

网友:
在XL界面,导入器件前,打开Launch/Configure...在里面更改链接的PDK/cell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