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bandgap +opa LDO 问题

楼主(2022-04-11):
原理图如上图
bg  跑tran仿真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能测到的现象是输出的vldo 在2.5v一下可以启动,超过只有就电流突然变大,没有vldo了,而且测到的vldo不是一个稳定值,
会随着电压升高而降低。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下问题。

网友A:
vldo有接电阻分压吗,分压电阻多大。ea反相输入端电压是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vldo有接电阻分压吗,分压电阻多大。ea反相输入端电压是否稳定?

vldo后面就做p管的vdd来提供电流了。err_amp现在没发测量,流片回来没留这ldo里面的任何测试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vldo后面就做p管的vdd来提供电流了。err_amp现在没发测量,流片回来没留这ldo里面的任何测试点
...

可知信息太少了,说不定是硬件问题,烧了的说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知信息太少了,说不定是硬件问题,烧了的说不准

是啊,能知道的太少了。做了fib和emmi,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导致,烧了倒不至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能知道的太少了。做了fib和emmi,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导致,烧了倒不至于。
...

没有做测试点吗,有的话 用探针测下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