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 sigma ADC的仿真,是用spectre还是spectre rf?

楼主(2022-04-11):
请教一下!

网友A:
我用的是spectre,请问为什么要用specte r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spectre,请问为什么要用specte rf?

频率有点高,150MHz左右。

楼主:
谢谢,spectreXPS,可以用于混合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spectreXPS,可以用于混合信号?

应该可以,但是我没用过所以没办法给你分享一些经验,不好意思。

网友B:
spectre aps可胜任,@640M SDM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ectre aps可胜任,@640M SDM

谢谢。spectre aps,这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ectre aps可胜任,@640M SDM

你这个640M是采样率?

是lowpass还是bandpass的SDM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640M是采样率?

是lowpass还是bandpass的SDM啊?

采样率640M,lowpass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spectre aps,这是什么啊?

这个,楼上有贴出,叫advanced performance simul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楼上有贴出,叫advanced performance simulator

谢谢,这是在spectre哪个版本里面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是在spectre哪个版本里面的啊?

应该都有吧,我这里是191,没有建议问问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都有吧,我这里是191,没有建议问问IT

IT是谁啊?

网友B:
专门负责软件环境的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门负责软件环境的同事

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