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破解 This platform is not supported... encounter

楼主(2022-04-11):
如何破解有关This platform is not supported by ...
MC是memory compiler
[jude@hi mem]$ ./MC
Error : This platform is not supported by ... MC
MC support OS list :
    SunOS 5.7
    SunOS 5.8
...
    Linux RHEL3 x86_64 (2.4.21-37.EL x86_64)
    Linux RHEL4 x86_64 (2.6.9-78.EL x86_64)

   文本编辑器打开  MC, 查找Linux RHEL4 x86_64
  MC 文件内容如下:
   #!/bin/csh -f

####----get MC options
set MC_OPTIONS = "$*"

####----use uname to set OS
if( -x /bin/uname ) then
    set uplat = (`/bin/uname -s`)
    set uvers = (`/bin/uname -rm`)
else if ( -x /usr/bin/uname ) then
    set uplat = (`/usr/bin/uname -s`)
    set uvers = (`/usr/bin/uname -rm`)
endif

#echo $uplat
#echo $uvers
####----case uname -s and uname -rm to set run platform
switch ("$uplat")
    case SunOS:
        switch ("$uvers")
            case 5.7*sun4*:
                set arch = SunOS57
                breaksw
            case 5.8*sun4*:
                set arch = SunOS58
                breaksw
            case 5.9*sun4*:
                set arch = SunOS59
                breaksw
            default:
                set arch = unsupport
                breaksw
        endsw
        breaksw
    case Linux:
        switch ("$uvers")
            case 2.4.21-37.EL*x86_64:
                set arch = RHEL3_x86_64
                breaksw
            #case 2.6.9-78.EL*x86_64:
            上面这一句是判断当前的OS版本是否为2.6.9-78.EL*x86_64,
            在终端中运行uname -rm 可得到我的OS版本为3.10.0-693.5.2.el7*x86_64,
            因此屏蔽上面的,加入下面这句,则会判断成功。

            case 3.10.0-693.5.2.el7*x86_64:
                set arch = RHEL4_x86_64
                breaksw
            default:
                set arch = unsupport
                breaksw
        endsw
        breaksw
    default:
        set arch = unsupport
        breaksw
endsw

很多IC 软件都会报这个错, 我遇到的有encounter ,也是找到对应的判断linux 版本号的代码,
进行修改就可以了。

楼主:
有的可能是其他shell 或脚本, 判断linux 版本号的代码都差不多,找到然后修改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