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设计

楼主(2022-04-11):
公司原来的领导说带我做dcdc,可是刚把电路逆向出来,领导跑了,我还想继续做,但是不知道如何入手,请教一下如何入手

网友:
datasheet有么 看一看

楼主:
2#
输入电压范围:4.5~30V

内置低导通电阻开关:110/70mΩ

内部补偿

内部1ms软启动限制浪涌电流

可调开关频率范围:500kHz~2.5MHz

3A输出电流能力

1.5% 0.6V基准电压精度

低静态电流

逐周期峰值电流限制

短路保护

热关断保护,自动恢复功能

网友:
毕设是DC/DC来围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