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阻围ring 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2022-04-11):
要求匹配的POLY 电阻  围上一圈PSUB ring  的作用是什么??隔绝噪声的话,poly也不是做在阱的?是为什么呢??

网友A:
psub ring可以吸收噪声,噪声传递通过寄生电容到PO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ub ring可以吸收噪声,噪声传递通过寄生电容到POLY

好的!谢谢

网友B:
这个其实如果说电阻是两端期间,你也可以直接做在NWELL里面,NWELL的隔离效果更好一点,PSUB ring 一方面是隔离很小一部分噪声,还能增加一定的衬底接触。

网友:
主要原因是匹配要求四周环境的一致性,以及衬底强弱的一致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如果说电阻是两端期间,你也可以直接做在NWELL里面,NWELL的隔离效果更好一点,PSUB ring 一方面是 ...

那么我有个疑问,请问大神,我目前遇到的工艺的R是自带DNWELL的,R的sub是DNWELL那一层,也就是NPLUS环,这一层通常需要链接到power, 那么如果我在R和NPLUS之间加了一层PPLUS,连去GND,是好还是不好呢?还是说,直接用那一圈NPLUS做sub就可以了?

R

R

网友B:
你这个地方你要理解整个DNW 的剖面结构和DNW的作用。按照你的图示来说,你的电阻的SUB并不是NPLUS,而是你用DNW隔离出来的PWELL。所以说你给电阻加上Psubring 是对的。第一如果不加,你这个里Pwell 电位会浮空;第二就是增加衬底接触。
如果你这个图的NWELL 是全部覆盖到R 上,那就不能加,因为你引入了一个格外的器件一个二极管,可能会对电路功能造成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地方你要理解整个DNW 的剖面结构和DNW的作用。按照你的图示来说,你的电阻的SUB并不是NPLUS,而是你 ...

不不,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这个图是我已经从原始图改过的了。这个器件的原图就是带有DNWELL的Resistor。如果打开pcell全部的tap,就是能清楚看到sub就是nplus那一层,因为是DNWELL的tap。如下图。

因为通常DNWELL是要接power的,但有时候看到电路原理图是把R的sub接去地。
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我上一张图,是自己加了一圈PPLUS(pwell 的tap),然后接地。就是想问下这样的做法,是不是相当于改了器件本身的结构?会对芯片本身有什么方面的影响呢?

(我个人认为,直接让原理图改成连去power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地方你要理解整个DNW 的剖面结构和DNW的作用。按照你的图示来说,你的电阻的SUB并不是NPLUS,而是你 ...

"如果你这个图的NWELL 是全部覆盖到R 上,那就不能加,因为你引入了一个格外的器件一个二极管,可能会对电路功能造成影响。"
请问具体有什么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