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放大器蒙卡仿真

楼主(2022-04-11):
放大器未加斩波输出(输入2V).png 放大器斩波输出(输入2V).png 请问一下各位我这个做的斩波放大器是不是斩波没有起作用,为什么蒙卡仿真出来的均值差不多,但是标准差又差了很多?(其中第一张是未加斩波电路放大器输出减去输入的平均值,输入加的是2V的直流电压,第二张是加了斩波电路后的放大器输出减去输入的平均值,输入也加的是2V的直流电压,电路都是接成单位增益电路形式。)
这两张图是输入是2.5V时的输出结果,也是接成单位增益电路形式。(第一张是未加斩波的情况,第二张是加了斩波的情况)
放大器未加斩波输出(输入2V).png
放大器斩波输出(输入2V).png

楼主:
一般看蒙卡仿真结果看的是均值还是3σ值和最大失调值,这几个参数哪个最重要啊?麻烦可以解答一下吗?

网友:
1,理想运放,无限增益,单位增益配置,输入输出偏差统计结果,mean=0,sigma=0
2,理想运放,有限增益,输入输出有固定偏差,mean=固定偏差,sigma=0
3,实际运放,有限增益,mean=有限增益导致的固定偏差,sigma=std(mismatch导致的offset偏差)
你的斩波已经将offset的1sigmal从6mV降至100uV了,已经起很大作用了
至于1sigma还是3sigma,这是个统计学概念,看哪个指标由spec来定咯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