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eakview和emx,哪个更好?

楼主(2022-04-11):
对于RFIC芯片而言。

楼主:
为什么?麻烦讲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麻烦讲讲

目前我们使用的emx工具做抽取,就仿真速度与精度上来看优势比较大,emx我们项目组验证到80GHz,他的抽取结果跟测试结果可以很好的拟合,而且大部分foundry都有提供emx抽取的process文件,他的使用也比较傻瓜式,操作比较友好。peakview有使用过一点点,仿真速度会差一些,仿真精度目前看起来也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们使用的emx工具做抽取,就仿真速度与精度上来看优势比较大,emx我们项目组验证到80GHz,他的抽取结 ...

谢谢,1GHz以下,两者的区别大吗?

网友:
1GHz以下那差异应该就不会很大了,这个频率以下基本都很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们使用的emx工具做抽取,就仿真速度与精度上来看优势比较大,emx我们项目组验证到80GHz,他的抽取结 ...

你们TSMC提供的proc文件包含温度,coner角的变化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TSMC提供的proc文件包含温度,coner角的变化么?

包含温度系数跟RC corner

网友(2022-05-30):
PEAKVIEW 界面太烂,拟合的和仿真的差距比较大,另外仿真速度不可比。加上dummy,PGS等更跑不动。

网友(2025-02-13):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们使用的emx工具做抽取,就仿真速度与精度上来看优势比较大,emx我们项目组验证到80GHz,他的抽取结 ...

请问一下
1. EMX版本有什么差别么~?您提到的验证到了80GHz 是针对甚么版本EMX提出的?

2. EMX 对于80GHz的拟合和5GHz 拟合一致性差异大么? 因为高频情况下对于计算精度要求可能更高?其次是电磁场的因素导致3维计算可能会更精准。除非EMX做了特殊的计算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