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ayout_xl的TAP问题

楼主(2022-04-11):
从sch中connect电路到版图上,然后会直接带上DoubleRing,怎么设置可以不在调用时带这个tap的?

网友:
可以,让电路修改symbol设置

网友A:
1,找电路改
2,Tools--> CDF-->Edit,在Library Name 和Cell Name选择对应的, 更改参数,具体操作自己可以试试,记得保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找电路改
2,Tools--> CDF-->Edit,在Library Name 和Cell Name选择对应的, 更改参数,具体操作自己可以 ...

这里怎么选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怎么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