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innovus的route_opt_design报error怎么解决

楼主(2022-04-11):
报出的error是这样的:**ERROR: (IMPSE-24): 'route_opt_design' uses a Limited Access feature that requires special setup before you can use it. Please contact Cadence support f or more information on how to access this feature.在user guide中关于route_opt_design这条命令的注释是这样的:Note: This command is part of a limited-access feature in this release. It is enabled by a variable specified using the setLimitedAccessFeature command. To use this feature, contact your Cadence representative to explain your usage requirements, and make sure this feature meets your needs before deploying it widely.
这是需要一些其他的license吗?还是说只需要用setLimitedAccessFeature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吗?
求告知如何解决?

网友(2022-07-31):
我是换个license

网友:
setLimitedAccessFeature xxx ,需要额外的feature; 分成两部分执行就好了,routeDesign 和optDesign -postRoute ;不太清楚直接使用route_opt_design的优势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