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hawk使用什么工具破解license并生成apach.dat文件

楼主(2022-04-11):
既有情况:1、在服务器上新安装了一个redhawk-V17.1.8。

2、服务器上已经安装了mlgrd
3、服务器上本身已经有了一个19版本的redhawk工具,并且license已经破解完成也可以用lmgrd管理。

如何让redhawk-V17.1.8生成一个apache.dat文件和apache.log文件?没有这两个文件就无法做lmgrd的license管理配置。

网友A:
如果你是xx过的17版本 可以共用19的lic 不结束lic进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xx过的17版本 可以共用19的lic 不结束lic进程就行

可是我看apache.dat里面是指定了Daemon路径。而19版本和17版本的路径并不相同呀,这个能通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看apache.dat里面是指定了Daemon路径。而19版本和17版本的路径并不相同呀,这个能通用?
...

daemon正常是向下兼容,高版本兼容低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emon正常是向下兼容,高版本兼容低版本

是这样,我查看apache.dat文件发现里面的Deamon行指定了redhawk的安装路径,而我的19版本和17版本的安装路径不同。
然后在运行17版本的redhawk时提示如下:

网友:
老版本去清楚需不需要LK,新版可有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