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multicycle_path相关问题

楼主(2022-04-11):
请教路过大神,set_multicycle_path一般用在什么场景呢?异步时钟域间不能用到这个命令吧?

网友:
都异步了  还设置????

网友A:
举个例子,一般来说,我们的设计是每隔一个周期采一次数据,但是有时候它可能会隔两个、三个甚至更多个时钟周期才采数据,这个时候如果还按照单周期去分析时序,必然是不对的,因此拿这个命令来指定特定路径的时许分析。也许我说的不完全对,有大佬请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一般来说,我们的设计是每隔一个周期采一次数据,但是有时候它可能会隔两个、三个甚至更多个时钟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