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的输出电压和温漂最高电压不一致

楼主(2022-04-11):
vref输出值为1.2左右,温漂曲线最大值只有1.1左右,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吗

这是电路

这是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稳定,看后面的值...

是verf没稳定吗?后面的值也是1.2

网友:
總感覺Vref 不是還沒穩定  就是有floating node

网友:
trans时间长一点看一下至少ms。改变dc温度区间试试,如果换个温度区间就好了感觉像是软件算法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verf没稳定吗?后面的值也是1.2

同意四楼,但是如果ms级别还没有改观,应该就不是仿真时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