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报错,tsmc18rf pdk,PP.C.5 { @ PP extension over (P gate) + (field poly within 0.35um) < 0.32um

楼主(2022-04-11):
如图所示,画反相器的版图,DRC错误,是不是互联栅极的多晶硅不能跨越PIMP区域,如果是,为什么?如果不是,那是什么错误?求大神指导!

网友:
好像是POLY用作导线的宽度不够

网友:
下方的poly怎么能直接与NMOS的衬底P+环相交呀?!把环断开,或者用M1连出去

网友:
不能用GT这样接,过LVS时会识别出管子

楼主:
学习了,谢谢给位的指导,已解决

网友:
是的,互连的POLY不能跨过PI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