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版图怎么这么难,感觉都不能毕业了

楼主(2022-04-11):
毕设做的一个VCO振荡器叫画版图,之前就只画过方向器和与非门的版图,一下子叫画一个10G频率的电路,一搜注意事项多的不行,现在总电流14MA,排线金属线都比管子还宽,又说高频金属线不能太宽,属实整不会了,有没有大佬指条路啊,感觉快毕不了业了都。

网友A:
什么工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工艺的?

smic.18mmrf的

网友B:
10GHz的频率最好进行EM仿真,不然可能实际测试结果于仿真结果完全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GHz的频率最好进行EM仿真,不然可能实际测试结果于仿真结果完全对不上

不太明白EM仿真是什么,实际测试结果指的是最后流片出来吗,我这个只是想用cadence做个前仿和后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EM仿真是什么,实际测试结果指的是最后流片出来吗,我这个只是想用cadence做个前仿和后 ...

因为后仿只能提R+C+CC实际上长走线的寄生电感在高频时也不能忽略(因为高频时可用的电感值很小),所以需要EM仿真提取S参数考虑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