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veview如何集成到Virtuoso schematic editor

楼主(2022-04-11):
请教各位大佬

如下图,如何从virtuoso schematic editor里打开Custom waveview, 然后在schematic editor里点击电路节点,波形可以在waveview里直接跳出来

网友A:
去wv目录下面翻了一下,说是把packages/WV-CDS-Link/schematic.menus文件放到<installPath>/tools/dfII/local/menus/schematic.menus。我还没试,应该没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上的回答+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wv目录下面翻了一下,说是把packages/WV-CDS-Link/schematic.menus文件放到/tools/dfII/local/menus/sche ...

感谢,有机会试一下,不知道还能这么用

网友B:
https://www.synopsys.com/install

-> Custom Wave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synopsys.com/install

-> Custom Waveview

搞定,感谢大佬!

网友(2025-08-07):
引用 网友B:
https://www.synopsys.com/install

-> Custom Waveview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05&pid=10684070

您好,请问一下waveview集成到Virtuoso schematic editor,.cdsinit文件如何找,我找到了很多个这样的文件,不确定是哪一个。Path又该如何设置?能出一个详细的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