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天天做ARM集成,后面的路该怎么走

楼主(2022-04-11):
研究生毕业至今差不多三年了,一直从事ARM集成的相关工作。M系列core,R系列的core都比较熟悉,从90nm到7nm的项目,每次都是负责CPU子系统,大部分工作就是看文档,然后把CPU,总线矩阵,GIC,DMA之类的IP拼起来,感觉都成了一个连连看工程师。想问问前辈们,这种以后的路该往哪里走?
低速外设,如I2C,SPI,UART,以及DMA基本都设计过,对AXI/AHB/APB, cache, ARM CoreSight都很熟悉,但是负责ARM集成,写代码的次数就不是很多,总感觉很迷茫

网友A:
机会都要靠自己争取的,你有和你领导表露过自己的想法吗?领导的带宽就这么点,你不争取他就认为你没想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会都要靠自己争取的,你有和你领导表露过自己的想法吗?领导的带宽就这么点,你不争取他就认为你没想法了 ...

领导那边倒还好,基本上还比较自由,主要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方向。

网友B:
数字电路设计最没有技术含量,现在工艺好,没有什么是招100个毕业生完成不了的,如果真不够,那就招1000个,反正培训三个月就能上岗,人手多的很还便宜。你这个连数字电路设计都算不上,找个搞硬件的入门水平的都能搞定。

网友C:
模数相关接口,后端,测试,软件,应用,这一套了解吗?为啥这么设计知道不?纯集成,太容易被替代了。自己公司受限,要不要跳出来,现在机会多,换一个台子,也许就上了一个台阶了, 这也还很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数相关接口,后端,测试,软件,应用,这一套了解吗?为啥这么设计知道不?纯集成,太容易被替代了。自己 ...

数模,后端,测试,肯定是了解的,毕竟做过数模混合芯片,集成完了,spyglass lint CDC, DFT肯定是要跑的,DC,PT也会跑,集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功能吧。至于说软件和应用,说实话接触的相对少一些,但也了解一点。测试像一些样片,ATE测试都是经历过的。集成做多了,感觉没啥意思,就单纯ARM这一套,太容易被替代,你说的这点,我表示同意,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路设计最没有技术含量,现在工艺好,没有什么是招100个毕业生完成不了的,如果真不够,那就招1000个 ...

你说的这个,我也是深有体会,说实话,ARM这一套熟悉之后,真感觉没什么,集成也比较简单,很容易被替代。

网友:
IP SOFT或  HARD ? 若本身RTL CODE . 你可以原ARM CODE 下多 自己的 TEST MODE 提高效能或是  降低功耗或其他方式 , 改变ARM IP 内 做法 .  流片出来可以进TEST MODE 去看看 .
问小问题
1. 联发科CPU  天璣(Dimensity)  后来性能变好, 到底为何?
     为何以前联发科 ARM CPU 都比高通 差很多.
   Apple 听说自己做效能更高
2.  各家都拿同IP ,
那这样做出来CPU 会不会都差不多性能?
我做模拟端. ARM IP 一直很好奇.

网友D:
很简单,去招聘信息上看,一线城市百W年薪的要求是啥的,多找些岗位需求归纳总结。你往上靠就行了。这个时候就是以跳槽的维度,去思考你的未来。 包括你现在的企业在跳槽中的加成,若是小企业就往大的跳槽,争取三年内达到百W。这就是你的目标。
若是创业维度看,自己了解全流程,内部寻找机会+外部寻找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去招聘信息上看,一线城市百W年薪的要求是啥的,多找些岗位需求归纳总结。你往上靠就行了。这个时 ...

谢谢,你这个建议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IP 是 SOFT或  HARD ? 若本身RTL CODE . 你可以原ARM CODE 下多 自己的 TEST MODE 提高效能或是  降低功耗 ...

ARM IP一般是给RTL code,只不过核心代码会模糊处理,可读性会很差,基本上看不懂,外围代码则是以原码的形式给。
至于你说的这几个公司,苹果是用ARM的指令集,然后自己做CPU、GPU这些IP。联发科和高通是买ARM IP,但是高通以前改过ARM CPU IP,只不过可能改的不成功,所以发热量比较大。
为啥性能差别大,应该是soc架构的问题,单核都是从ARM买,这点没问题,但是怎么把这些核联系起来,多核之间怎么调度,L2,L3 cache多大,这些就都是架构决定的。联发科以前表现不好,应该是多核效率比较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