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举开关频谱问题

楼主(2022-04-11):
请问各位大佬为什么自举开关的频谱两边会有这种噪声?怎么解决呢?

楼主:
这种结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结构

满足相干采样吗?而且你仿差分吧,别用Cadence 带的 spectr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足相干采样吗?而且你仿差分吧,别用Cadence 带的 spectrum

满足相干采样,麻烦请问不用spectrum的话用什么去仿呢?仿差分是指仿差分的采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满足相干采样,麻烦请问不用spectrum的话用什么去仿呢?仿差分是指仿差分的采保吗?
...

把数据导出在MATLAB跑。你电路是差分的,你就仿差分结构。差分没偶次谐波,但你的输出频谱有明显偶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数据导出在MATLAB跑。你电路是差分的,你就仿差分结构。差分没偶次谐波,但你的输出频谱有明显偶次。
...

好的谢谢

网友:
你的FS 是多少,这里cut-off设置成FS/2 就可以了呀,还有你的main tone什么的最好 mark 一下,包括你怀疑的harmon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