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运放温漂

楼主(2022-04-11):
运放除了失调电压给带隙基准带来的误差外,它的温漂对带隙基准的温漂影响大吗

网友A:
失调电压和开环增益影响大,运放温漂还没注意过,传统带隙由两边电流镜1:1复制的电流,就算运放温漂大,输出端给电流镜那也是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调电压和开环增益影响大,运放温漂还没注意过,传统带隙由两边电流镜1:1复制的电流,就算运放温漂大,输 ...

我本来想的是运放的输出电压假如随温度减小了,那PMOS的VSG就会变大,电流就会变大,进而影响基准电压。忘记考虑负反馈了,负反馈应该会抵制运放输出端的变化,所以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本来想的是运放的输出电压假如随温度减小了,那PMOS的VSG就会变大,电流就会变大,进而影响基准电压。 ...

现在曲率补偿的结构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曲率补偿的结构有很多

好的,不过我的一阶补偿还没很懂,二阶就先不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