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怎么接私活的?

楼主(2022-04-11):
作为一个从业5年验证人员,具有一定的平台搭建和debug能力,感觉如果接私活,能够锻炼下自己能力,并且增加收入。
请问下大家是怎么接私活的?从哪里开始的?有没有经验分享下~~

网友A:
我们这个行业很难有私活,主要两个原因;1.ip,没有哪个公司愿意把rtl给公司外的人看,2.试错成本太高,这个错了就废了,不像软件那样后期还能补救

网友:
这种只有很熟悉的人吧。。。。或者加入培训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个行业很难有私活,主要两个原因;1.ip,没有哪个公司愿意把rtl给公司外的人看,2.试错成本太高,这 ...

其实我觉得是否存在有这种需求的公司,RTL的spec已经敲定,RTL也已经在写了,可以把验证平台的搭建外包出去,包括testbench本身和vip,因为不同芯片的接口也不一样,这个也不依赖RTL,给个spec时序图,功能点就行了,不需要接触RTL代码,然后把平台写好了,他们再招验证人员去干这个事,由外包来教他怎么用。

网友:
很多活儿啊

楼主:
求带求指路

网友B:
搜qq群“代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qq群“代做”

暂时没找到,一般都是什么ppt/word代做,或者是python matlab代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觉得是否存在有这种需求的公司,RTL的spec已经敲定,RTL也已经在写了,可以把验证平台的搭建外包出 ...

你这叫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啊,验证平台搭建又不是什么复杂的事,找个有经验的老员工,开发个脚本,一键化输出完整的验证环境框架,就这么点事,还值得外包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叫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啊,验证平台搭建又不是什么复杂的事,找个有经验的老员工,开发个脚本,一键化 ...

那这样说的话,最多也就只能卖劳力做vip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