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启动电路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22-04-11):
带隙基准的启动电路参数如何设置,我看的文献几乎都是分析了下启动电路的原理,然后直接给出MOS宽长比和电容大小,对参数怎么设计出来的只字不提。启动电路的参数设置要考虑什么,从哪方面下手?有文献写有启动电路参数的计算过程吗?

网友:
你可以从这几方面考虑:
1.在不同corner组合下观察你的基准电路正常工作时的DC点。启动电路需要在核心电路稳定工作后“退出”,所以你需要保证你设置的参数能够在最差情况下都不会影响电路正常工作。
2.根据你设计基准上电建立快慢需求来定,启动电路往往都是灌注大电流使主电流支路摆脱简并点。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建立的快慢(不都是越快越好)。
3.尽可能让启动电路“退出”工作后保持足够低的静态功耗。

这是个人看法,只要满足这些条件,后期这些基础电路一般不需要再去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