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version toolbox转换失败

楼主(2022-04-11):
用conversion toolbox转换后发现转换之后的工艺库一些文件没有了下图是原来的工艺库:

下图是转换后的:
于是单独对一个文件进行转换时有如下提示: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发现直接对单个文件转换是不行的,但是为什么转换之后有些文件就找不到了呢

网友A:
看log文件,出错的地方会报错。这样猜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log文件,出错的地方会报错。这样猜不出来。

转换是成功的,问题是转了之后有些文件没有了,下面是libmanager.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log文件,出错的地方会报错。这样猜不出来。

下面是cdb2oa.gui.log,有几个警告

网友:
不建议转工艺库呐

网友:
我遇到过丢失VIA的。那个只有个layout view。但是奇怪的是相同的工艺,换了新一点的PDK,就没再丢。当时能用了就没再追究到底是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