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电压的温度特性有个突变

楼主(2022-04-11):
基准电压在6-7℃突变,如何修改

网友A:
试一下只扫-5到20度,conservat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只扫-5到20度,conservative

没啥区别

网友B:
trans 2℃~10℃ 多扫几个点看看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ns 2℃~10℃ 多扫几个点看看正常不

修改了下电容值,然后dc仿真,发现多次运行结果不一致

网友C:
温度倒着仿真,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DC温度扫描是不会和电容有关的,所以建议你查看电路工作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改了下电容值,然后dc仿真,发现多次运行结果不一致

按理来说dc仿真是时间无限长的,电容不应该有影响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来说dc仿真是时间无限长的,电容不应该有影响呃

运放输出有问题

网友:
你DC工作点肯定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倒着仿真,应该就可以了

这也太神奇了,怎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