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UVM中如何通过后门方式写和读内部的ram

楼主(2022-04-11):
dut内部有几个ram。不能通过总线接口进行访问,但是在UVM环境中需要其内部数据进行比对,请问如何后门写和读这块ram

网友:
直接读取,验证无所谓,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网友A:
后门读写直接通过实例化的绝对路径就可以访问。。。话说不能通过总线接口访问的RAM,DUT怎么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门读写直接通过实例化的绝对路径就可以访问。。。话说不能通过总线接口访问的RAM,DUT怎么访问? ...

DUT不一定需要访问,是内部的中间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