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被跑DRC中的ESD.3g错误折磨了一天,谁能帮忙看看!?

楼主(2022-04-11):
   跑I/O电路的DRC,该到最后出现了如下的错误,不断改层控制变量得试,也找不出是什么问题,已经被折磨了一整天,有哪位大佬能帮忙看看呢?
报的是这个NMOS的整个有源区(橙色部分)!
十分十分感谢!

网友A:
design rule有没有 对应的检查规则都有介绍的 初步怀疑你可能需要加衬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 rule有没有 对应的检查规则都有介绍的 初步怀疑你可能需要加衬底?

多谢回答!
现在找到的design rule并没有关于ESD.3g等的解释,我明天问问看看能不能找到。
请问,何以见得有可能是衬底的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答!
现在找到的design rule并没有关于ESD.3g等的解释,我明天问问看看能不能找到。
请问,何以见 ...

有可能esd的drc规则是单独一个文件 最直接的还是看design rule 我只是怀疑

网友B:
下方的窗口@后面的就是简单的解释,你的漏端连在一起的W总值大于等于360um了没?单个finger宽度是多少?

网友C:
总width》=360.。。一般可以waive

网友D:
这个不就是total width 没有大于360um 吗? finger width X finger(mul)= total width 你确认一下不就好了。
这个layout 一看就是FAB厂自己的, 一般他们给过来的东西都有个release note,去里面看看这个ESD.3g 应该是可以waive
一般FAB厂的ESD,我们一般不去动。报错waive 依据来源是release no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esd的drc规则是单独一个文件 最直接的还是看design rule 我只是怀疑

好的 谢谢,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方的窗口@后面的就是简单的解释,你的漏端连在一起的W总值大于等于360um了没?单个finger宽度是多少? ...

单个finger宽度26um,26*13=338um确实不到360um,是需要大于360um吗?DRC的报错解释中需要大于或者小于有时候看的有点乱。我确认一下!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width》=360.。。一般可以waive

我这里算了一下,26*13=336um,确实没到360um,但也接近,waive的话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呢?毕竟是要流片,怕出什么岔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就是total width 没有大于360um 吗? finger width X finger(mul)= total width 你确认一下不就好 ...

好的,我去问问“release note”这个文件,这里主要是工艺厂那边给的IO电路只有低压,所以得修改其中一些器件,然后改了之后就有这个错误。感谢回答!

楼主:
真的感谢大家的回复!第一次这么快有这么多回复,我确认了一下,确实是和漏相连的栅宽总和需要大于360um,并且应该是加了ESD2DUM的MOS管才有这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