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5 sch 转 cadence 6.18 求教 OA OBD

楼主(2022-04-12):
各位大神,如何吧 cadence 5.1 里面的 sch 原理图 包  转到 cadence 6.18 啊?
最低愿望: 只转 sch
基础愿望: 把 sch 包(里面元件等) 都转到 cadence6.18

现在直接拉到 cadnece 6.18 结果就是 OBD  OA 问题,

看图,求大神

cadence 5.1

cadence 5.1

cadence 6.18

cadence 6.18

楼主:
*WARNING* ddUpdateLibList: It appears that you are trying to run an OA executable on CDB data. Library 'lm158_sch' contains file '/home/IC/LM158/lm158_sch/prop.xx' which is CDB data. If this is an OA library, this file needs to be removed. If this is a CDB library, use cdb2oa to convert your data from CDB to OA and then try again.

网友:
我在转换tsmc18rf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把旧文件夹删除以后再把转换的文件夹复制粘贴过去应该就好了。

楼主:
大佬,详解,有一步一步做的 过程 链接发来,本人太笨了,一句话不能开窍

网友:
ciw- tools- conversion box

楼主:
我不知道下面咋弄了?
有没有网络详细教程啊?

covers

covers

楼主:
没人理娃

网友:
在ic618下选择ciw- tools- conversion box-CDB to OpenAccessTranslator..  然后选择cds.lib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