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rf 一开始DRC就有的错误,小白求助

楼主(2022-04-12):
Nwell pickup OD to PMOS space >30um,求前辈们解释一下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要怎么改呢?我在DRC rules文档找了很久找不到这个错误。谢谢了

网友A:
Nwell 的 OD 层距离PMOS 太近了,大概是这个意思,你高亮一下这个错误,就能看到在哪个位置了。另外能分享一下drc rule 文档吗?

网友B:
能把错误截图发出来吗,你这说的不是很详细啊

网友C:
做在NWell里的PMOS管没有画N+衬底接触,或者距离PMOS管最近的N+接触间距大于了30um。应尽量控制在30um以内,如果可能的话,PMOS与其衬底接触N+应绘制符合要求的最小间距,以防Latchu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错误截图发出来吗,你这说的不是很详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Nwell 的 OD 层距离PMOS 太近了,大概是这个意思,你高亮一下这个错误,就能看到在哪个位置了。另外能分享 ...

但是这个错误是我从原理图导入到版图就有的,我不知道怎么改。我看的layout rules 文档是这个https://wwm.lanzoul.com/iSVxm031hfe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在NWell里的PMOS管没有画N+衬底接触,或者距离PMOS管最近的N+接触间距大于了30um。应尽量控制在30um以内 ...

就是说是mos管的错误吗?这个错误是我从原理图导入到版图就有的,mos管是直接用工艺库的,不是我画的,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2024-05-09):
同问请问老哥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