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enROAD 添加新的工艺库

楼主(2022-04-12):
请问有人使用OpenROAD添加工艺库么?  我不太清楚PDK如何变成lib def gds

网友A:
PDK有分模拟和数字,OpenROAD需要用的是数字后端用的PDK。没有相应的数字后端用的PDK或Cell,那就只能安装EDA软件然后把商业PDK格式转换数字后端用的或者自己画Cell然后在导出成数字后端有用的。
官方建议参考asap7, 其实也没啥难度只要是OpenROAD能用的格式在参考asap7写写脚本看看PDK文档填填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2022-07-29):
引用 网友A:
官方建议参考asap7, 其实也没啥难度只要EDA软件安装好然后把商业PDK格式转换成OpenROAD能用的格式在参考asa ...

网友(2022-09-21):
openroad不是用的lib和lef吗,跟c家的不是一样吗

网友B(2023-01-09):
请问楼主现在解决了这个问题吗,可以分享下经验吗,十分感谢。以及添加后工具后端做出来的效果如何?

网友(2023-12-15):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现在解决了这个问题吗,可以分享下经验吗,十分感谢。以及添加后工具后端做出来的效果如何? ...

请问找到openroad添加库的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