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寄存器模型 后门访问的本质

楼主(2022-04-12):
UVM寄存器模型的后门访问,,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这个本质,比如说写操作,粗暴一点来讲,我认为是类似force的一种操作。
真正的原理应该是DPI+VPI的操作。如下图:

有没有人能给我解答一下vpi_get_value()这个VPI接口,内部到底是怎么通过路径索引到RLT内部的寄存器的?

查找资料并没有发现有关vpi_get_value()这个PIL过多的介绍。

网友:
去看源码

网友A:
IEEE协议里有讲。仿真器是C++写的,会把verilog用C++建模,这些VIP就是预留的标准接口,可以访问建模的object.

楼主:
源码应该是直接调的DPI,DPI里面调用了PLI。至于这个PLI是怎么实现的,应该是很内核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EEE协议里有讲。仿真器是C++写的,会把verilog用C++建模,这些VIP就是预留的标准接口,可以访问建模的obje ...

这是我觉得最靠谱的回答,老哥,有没有IEEE协议给我分享一份?

网友B:
底层肯定是C语言实现的,学霸就是不一样,我看到c实现的就不会继续往下走了,曾经我有个同事就在这个点找到cadence 仿真工具irun的bug,那个bug是irun在verilog和vhdl混仿的时候,backdoor read有问题,那个同事直接给定位到哪一行代码有问题,真的是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层肯定是C语言实现的,学霸就是不一样,我看到c实现的就不会继续往下走了,曾经我有个同事就在这个点找到 ...

我发现我也算是微电子的科班出身,但是竟然没有一门课程讲verilog编译器的课程,对这块就是盲区。。。。。。。

网友C:
本质上,DPI底层是用PLI/VPI实现的。PLI是Verilog标准的一部分,可以操作Verilog中除protect代码之外其他任何东西,包括process,expression,signal等。仿真器将Verilog代码编译翻译成仿真器内部可识别的数据结构,Verilog中每种语法元素都有对应的一种数据结构。仿真器开放PLI接口来访问这些数据结构,例如通过C函数传入的字符串创建vpiHandle对象,在数据库中寻找有没有该名字的对象,如果找到了,就可以操作该对象数据结构的value域,time域等。通过操作这些域,达到操作Verilog数据结构的目的,从而实现操作Verilog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质上,DPI底层是用PLI/VPI实现的。PLI是Verilog标准的一部分,可以操作Verilog中除protect代码之外其他任 ...

请教大佬,有没有对应的文档来讲述这个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佬,有没有对应的文档来讲述这个过程?

PLI Hand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