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查看Congestion Map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04-12):
ICC新人,请教大家一个问题ICC中查看Congestion Map 。GUI>Route>Global Route Congestion Map  整个界面都是灰色的,我想查看报告,点击reload,结果失败了,
Error: report_congestion failed because some cells are placement illegalized.,提示有不合法的摆放位置。
我这个里面只放了stdcell和几列  add tap cell。感觉没有不合法的位置呢。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的呀,希望哥哥姐姐们伸出援手,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有木有place_op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place_opt

还没有呢,place_opt我试过。出现两个warning:
Warning: Could not find valid driver for hierarchical Ground net 'GND'. (MWDC-285)
Warning: Could not find valid driver for hierarchical Power net 'VDD'. (MWDC-285)

最后也异常终止了:
Error: psynopt has abnormally terminated.

网友B:
定义VDD/GND了吗?

检测 TLU+ 时,发现metal4 定义有问题,不一致

网友C:
沒定義power ground
合法化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义VDD/GND了吗?

检测 TLU+ 时,发现metal4 定义有问题,不一致

我之前设置了个这个,这里面定义的VDD 和GN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定義power ground
合法化cell

我之前有过这个操作,这个是定义VDD和GND吧

网友C:
跟cell name 合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cell name 合對看看

没太明白 和cell name 核对 是啥意思呢

网友C:
我之前有过这个操作,这个是定义VDD和GND吧

需要看一下cell 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有过这个操作,这个是定义VDD和GND吧

需要看一下cell name

cell name是指的cell 上的电源地ping脚么,还是啥。我这里只用到了stdcell。不好意思哈,确实没理解到这个cell name是啥

网友C:
有執行成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執行成功嗎?

木有,我打开设计,先source一下 setup(就是set link_library  set target_library);之后还特地加一遍命令: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D -ground_net GND -ground_pin GND。但也会报告:
Warning: Could not find valid driver for hierarchical Ground net 'GND'. (MWDC-285)
Warning: Could not find valid driver for hierarchical Power net 'VDD'. (MWDC-285)。这个也不清楚了。
后面一些流程也能跑得走,就是有时候会有warning。
后面有跑这个命令:place_opt -area_recovery -effort high -power -congestion,它也可以跑完
跑完后,我也report_constraint -all,查看过constraint。就是不会到这个流程是不是对的。我参考网上的教程,教程说得比较模糊,就是跟着走流程,细节的东西,不怎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