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pi dsi

楼主(2022-04-12):
大佬们,要是自己写了dsii_tx_host和d-phy的数字部分怎么验证,现在手上有一个axu3eg的板子

网友A:
自己验自己的设计?接收模型也自己写?如果自己理解错了协议,那么就一错到底?  如果非要一个人做,那只能按照协议来,如果项目有规格要求,根据协议和规格要求,把验证功能点一条条列出来,再让项目组其它同事帮忙看看有没有遗漏的,然后每一条都验证充分,按照验证一般的验收标准把各种覆盖率都收集起来分析。这样只能尽可能不出问题;如果是上层协议理解错误,那就一错到底吧,等着挨骂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验自己的设计?接收模型也自己写?如果自己理解错了协议,那么就一错到底?  如果非要一个人做 ...

我啥也不会的一个小白研究生,老师丢了一个任务就不怎么管了,只能硬着头皮搞了,大佬们有源码参考参考吗

网友A:
一般DPHY都是PPI接口,弄懂了MIPI DSI协议,写控制器不会太难,可以自己慢慢写,如果没弄懂协议,别人给你源码,你看着也难受。还不如自己慢慢写,DPHY最好用模型,别用网表,这样仿真快。
我可以提供一个我写MIPI_TX_DPHY控制器的思路供你参考:HS模式控制一个模块;escape 模式一个模块,该模块下面的lpdt,upls,trig模式分别使用一个模块,各个模块使用req,ack这种握手方式触发,再用一个状态机模块来协调这几个模块之间的顺序,然后再用一个lane_mux模块把数据和lane做映射,比较复杂的地方在于HS模式下,把封装好的包根据配置需要发送到lane上面(可能1条lane,也可能2,3,4条),同时需要根据你上一个模块来的图像数据格式来决定如何封包,需要注意的是HS模式的数据有可能是video图像也可能是命令。一般LPDT模式只使用lane0通讯,这个就比较简单。

网友:
搭建FPGA平台,后面接MIPI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DPHY都是PPI接口,弄懂了MIPI DSI协议,写控制器不会太难,可以自己慢慢写,如果没弄懂协议,别人给你 ...

d-phy模型哪里搞,单通道能够达到的速度和什么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