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mc28nm后仿真完成后不显示dc点

楼主(2022-04-12):
umc28nm电路做dc后仿真,仿真完成后不显示器件上不会显示节点上的dc电压,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dc仿真的save DC operating point选项勾选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仿真的save DC operating point选项勾选了没

这种低级错误是不会犯的umc28工艺本身后仿真就存在不显示dc参数的问题,我想知道做过做个工艺的人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