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R架构

楼主(2022-04-12):
大家好,我目前准备做一个翻转点比较准确的POR,因此采用对电源进行电阻分压采样,在与BG进行比较的架构,我的问题是:低功耗要求我的采样电流<50nA,这会导致我的电阻为几十M欧姆,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功耗这么低,不建议采用有ref带比较器的por了。另外你的bg是一直保持开启吗?这块电流多少?bg电流很大的话,por电流小还有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这么低,不建议采用有ref带比较器的por了。另外你的bg是一直保持开启吗?这块电流多少?bg电流很大的话 ...

BG是常开的,亚阈值结构,100多nA。嗯嗯,我现在可能打算换架构,不用比较器的结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BG是常开的,亚阈值结构,100多nA。嗯嗯,我现在可能打算换架构,不用比较器的结构了。。
...

有没有推荐的架构参考参考,根据我粗浅的经验,要么就是低功耗参考电压波动很大,要么就是大功耗参考电压精确。

网友C:
代替电阻串的方法有:(1)开关电容;(2)p mos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推荐的架构参考参考,根据我粗浅的经验,要么就是低功耗参考电压波动很大,要么就是大功耗参考电压 ...

就是那种用Vth作为翻转判决的结构,是的,release电压波动很大,好像没啥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替电阻串的方法有:(1)开关电容;(2)p mos串

好的谢谢,pmos串试过,面积也下不来;开关电容我去想一想。

网友:
提醒一下,你的基准和比较器在电源上电过程中可能会误操作,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
我记得有一种结构是零功耗的

网友D(2025-10-20):
引用 网友C:
代替电阻串的方法有:(1)开关电容;(2)p mos串

请问大佬 用pmos串,低电压下 ss-40 只有pA级的电流 这个情况能接受吗?这样能量产吗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佬 用pmos串,低电压下 ss-40 只有pA级的电流 这个情况能接受吗?这样能量产吗 谢谢了
...

只试过nA级别,0~85度的消费类电子或者分压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试过nA级别,0~85度的消费类电子或者分压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试试。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