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etal fuse

楼主(2022-04-12):
图2
项目实际问题: metal fuse 一般需要在要熔断的金属开窗如图1所示,但也有不开窗的如图2所示。也与同事讨论过这个问题。图1易容断,但会引入污染。图2不易容断,但不会引入污染。

问:请高人给些建议。

网友A:
根据FAB 提供的 UG 来做,要不就做两个方案 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FAB 提供的 UG 来做,要不就做两个方案 对比下

谢谢你的回复